楼主(2016-07-11):
电镀设备上用很多加热器,为什么总是跳闸,用万用表量加热器又是好的,有时侯跳,但有时侯几天都不跳,各位师傅什么原因

网友A:
电镀环境电镀蒸汽也会导电、有时冷凝水导电

网友B:
车间湿度大,电镀液比水导电率高

网友C:
换开关吧.应该是可以用漏保的,如果不能用那你的设备还完好?

网友D:
跳闸总比漏电又没事,换成断路器那才危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