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CC-LINK总线在自动线路板FPC制作上的应用

楼主(2016-07-11):
CC-LINK总线在自动线路板FPC制作上的应用
采用三菱PLC与电脑三菱变频PROFACE触摸屏CCLIN通讯连接
实时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控制水压的大小
整条线大概600来万

网友A:
好多变频器哦,三菱FR-E 700的变频器加CC-LINK的那通讯卡,是个特殊的型号的。
Q的里面没看清CC-LINK模块在哪里

网友B:
高大上的赶脚

网友C:
没看见QJ61BT11,Q的plc不是要用QJ61BT11主站模块吗,怎么没有,看见QJ71C2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