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怎么配型

楼主(2016-07-11):
各位大神,请问重载连接器,怎么配型

网友A:
各个厂家的都不一样吧

网友B:
楼主几个意思啊

贵司不就是做重载连接器的么

自己做的产品不知道怎么配型?

楼主:
因为我们公司也是刚做这个的,工程师都在工厂那边,然而他们讲的我并听不懂,所以看看你们是不是更简单一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应该都是可以通用的把,我也是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