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PLC使用的是台达dvp64EH3,伺服是施耐德LXM23CU2M3X。之间利用rs-485进行通讯,尝试了台达modrw指令和RS指令,但都没反应,希望大神相助一下。

网友A:
施耐德的协议就是MODBUS RTU协议,我做过PLC与施耐德通讯程序,不过不是台达的,PLC不同,但是道理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使用的是台达dvp64EH3,伺服是施耐德LXM23CU2M3X。之间利用rs-485进行通讯,尝试了台达modrw指令和RS指令,但都没反应,希望大神相助一下。
做过表示和其它的一样啊,没啥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