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流量计你用过其中几种哈

楼主(2016-07-11):
买道 - 君之前做工程的关系 自诩接触的流量计还蛮多的 算是蛮熟悉的
今天翻资料突然发现原来流量计 按检测原理分 有那么多类型 涨姿势了

网友A:
热型的没用过
卡门涡流型和我接流量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估计1楼问的是涡街流量计?到目前为止流量计的分类还没有统一的规定。从楼主提供的表格来看,卡门涡流型应该是指旋涡流量计,旋涡流量计都是利用流体振动原理来进行流量测量的。涡街流量计属于旋涡流量计中最常用的一种仪表。

楼主:
这个是卡门涡流的具体介绍 你看看

网友B:
从图看这就是典型的涡街流量计,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图中可能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把检测元件单独画出,而实际上涡流发生体与检测元件大多是组合成一体的组件。

网友C(2016-10-28):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卡门涡流的具体介绍 你看看
能不能请教你问题?关于流量计的

网友C(2016-11-28):
最近就用最普通的涡轮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