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200PLC扩展了一个EM277模块,现在在编程软件上通过EM277能与CPU通讯上,但是力控通过EM277的串口一直通讯不上。一直报错,如下图

楼主:
我EM277设置的地址是5,现在EM277引的3和8脚接到485转USB与上位机连接,上位机是COM8口,其余设置如上图,然后通讯一直报错。

网友A(2017-02-07):
EM277上面的接口是专门用于DP通信的,是和300进行的通信,所以不可以. 自由口是一般是用在200的COM口中用RS485,来与智能仪表进行通信的。要走MPI协议,PLC上的程序口就可以,但是要有程序下载线。你用485转USB的线,可以考虑走Modbus RTU。把PLC当成一个标准的Modbus从站。

网友B:
一般的usb转485是不支持mpi的

mpi和dp一样需要专用芯片进行协议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