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如题,我用多功能表和MCGS读取数据。表给出了地址(十进制),表的数据是IEEE754浮点数据格式,该怎么转换啊。现在读取的数据都是错的。

网友A:
既然数据不对   说明数量级地址和数据地址 不是一个字地址  可能是两个字节   ,其中一个是数据  另一个是数量级。

你分成两个字节试试看。

网友B:
设备组态里变量的数据格式对应好了吗,是字还是双字还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C:
非用MCGS通用版组态软件不可吗?多久没更新了都。
自已会写驱动差不多。

楼主:
多功能表的频率地址是44,45两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