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现有挖砂船75KW 8极电机,挖江底河沙和卵石,负荷重。准备配用微能90G110P变频器,请问各位是否合适?

网友A:
如果负载重就要将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大一级,大马拉小车嘛。

网友B:
建议配110KW通用变频器,不知谁发明了什么G型机和P形机。多大型号就多大型号吗。搞得这么麻烦。按电机额定电流配变频器比较科学。

网友C:
按额定电流配,不要管功率。重载一般按150%配,特殊情况如天车等最高按300%配。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想要设备维修与维护的人才更了解,如果不用G型的话,到时你就有点麻烦了,有的变频分轻载与重载型的,比如安川三凌就是这样子说明的,型号A1000与V1000的分别,英威腾也有分的,国产的都有分的,价格也不一样。我们的电工有些时候不分装上去以后老说变频不行的例子多的去啦,问他们就说低速的时候没力,还时不时报故障,你这种情况最好买时说清楚负载情况,比负载大一个等级最好。

网友E:
安全点建议用110KW G型;

网友F:
同意楼上,建议用110G型

网友G:
不知配变频器是为了软启动还是为了节电?主要是为了什么要配变频器,节能还是降低转速?

网友D:
   啊哈,刚好工厂一电工昨天发生这样子一个例子给大家分享,本来机器是配4KW提升类负载变频,也就是G型的,结果没有这种备用,就装了一个11KW的三凌F540上去,这种就是所谓的P型吧,说明书是风机水泵类用,上电以后带负载老报OC2,什么转矩提升,加速时间都调长就是不行,不带负载就不报,有的时候提升少一点质量又能运行起来,如果速度上去了就还可以的,电工搞来搞去累得不得了,电工问我为什么我加大两个等级还不能用啊,我就是说你看说明书吧,G型与P型还是有差别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G型价格高的理由吧。

网友B:
4KW提升类负载变频器G型即相当于7.5KW的通用变频器,而三菱540-11KW-P型机也不过就相当于一普通7.5KW的变频器,而提升类负载变频器的启动转矩都比较大,采用矢量控制的较多,要想不过流应该配11KW三菱G型机比较好,有条件最好还是配4KW提升类负载变频器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