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起重

楼主(2016-07-11):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起重机空载上升下降都没问题,载重从无到有也没问题,就是在载重后停在空中再次上升的时候就不行了,是不是载重启动有问题?

网友A:
以前使用时有这种状况吗?检查一下控制线路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B:
有荷重传感器吗?有上限开关吗??找找那个玩意

网友C:
是变频控制还是普通的继电器控制?

网友D:
楼主先介绍一下起重机控制方式吧

网友E:
要讲详细一些,控制电路五花八门,你们单位的设备,你明白别人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荷重传感器吗?有上限开关吗??找找那个玩意
起重机是进口的,应该是辛玛革的,肯能有错别字,具体我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荷重传感器吗?有上限开关吗??找找那个玩意
有可能如你所说有传感器,我具体也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使用时有这种状况吗?检查一下控制线路有无接触不良。
控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F:
首先电机能不能听到嗡嗡声,没有或许是线接触不良。

网友G(2016-08-29):
载荷突然增加导致称重传感器动作,可以试下先放下来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