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用威纶的屏连西门子200的,屏型号为MT6070,编屏程序时选TK6070,编写后下载到屏时,没提示错误,也可以使用。可以这样混用吗。

网友A:
接口针脚不一样,

网友B:
可以使用就行;

网友C:
不可以混用。本来有MT6070的型号,何必选TK6070呢?而且你要注意MT6070iH3和MT6070iH5的针脚不一样。

楼主:
谢谢,我换MT6070的型号,反而和PLC连不上了,是不是连接线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混用。本来有MT6070的型号,何必选TK6070呢?而且你要注意MT6070iH3和MT6070iH5的针脚不一样。
为什么换MT6070的型号后,和PLC连不上了。

网友D: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二个的通讯线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