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电阻增大电流减小这是很好理解的,但对三相电机的电流传输就得具体分析了。
由于没拍照片就用嘴说道说道吧。单位的一台100KVA变压器带着80多KW的电机和水泵,施工的时候让人用铁锹把变压器到配电盘95平方PVC铝电缆的绝缘层给铲了一道口,当时也没发现,结果今年几次降雨后破损处发生一箱接地烧毁,先声明下,配电室没有漏电保护,只有DW开关,是否符合要求不在讨论范围内。临时措施是用铝线将烧毁处搭接缠绕,当然缠的不是太紧了,计划以后用铝管重新冷压链接。结果昨天工作人员过来说接头处胶带化了让给包一包,和同事到现场察看结果吓了一跳,从地面接头处往房顶变压器,整根电缆的外皮都融化了,冒着丝丝青烟,隔三差五地露着铝线的银光,20几台水泵正在马不停蹄的运行着,赶紧拉闸!万幸的是其他两根绝缘完好,就这一根烧的脱了皮。本人不仅触景生情,几年前遇到几台气泵经常烧毁一箱,以至于压力继电器的一个触点都烧黑了,当时知道是偏相但也没认真分析到底是电机一相过流引起的触点发黑还是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电机偏相烧毁,现在看来对于三相电机负荷那相外部接触电阻大那相电流就会大,当然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网友A:
大径电缆一定要连接可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B:
电缆接头接触不好,电流大压降大发热恶性循环直至烧掉

网友C:
以前厂里自备电厂到分厂的一条高压电缆,大下大雨天,高压带电显示器显示C相缺相,电压表显示C相电压为0,后来去查看,发现高压电缆有一处外壳被压破,绝缘层露在外面,时间长了电缆发热,正赶上大下雨天,电缆直接接地了

网友D:
连接的地方没处理好导致打火或者电阻增大,电流也随之上升发热烧毁电缆。

网友E:
烧毁这根电缆和接头接触不良关系不大,是整根电缆烧毁。因该是这根电缆过流了。如接头接触不良的话,在此处电阻增大,会产生热量,会烧断接头,不会烧掉整根电缆。

网友F:
接头处防水要做好,使用前用兆欧表测一下故障相对地绝缘。

网友G:
接触不好会产生热量
最后就会着火

网友H:
这种问题马虎不得,冷压时间长了都有可能出问题,更别说随便绞在一起的了。

网友I:
我不懂瞎分析,有可能埋设电缆时只是破坏了外皮【铠】并导致一相电源外皮破陋,当时回填土不是很潮湿,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埋深半米左右雨水逐渐侵蚀出现对地现象很难免,简单处理又导致接头发热,发热后有可能同外皮彻底连在一起,护铠从这里已经断开,由于这时还有80多千瓦负载,加上这一段漏电产生的电流使这一相电流严重偏大。动力生产用总开关不建议用漏电开关。

网友J:
    应该是这相线绝缘破坏后泡水漏电电线电解了,截面积就不是原来的95了,肯定细了很多。接线的时候是否有很多白色粉末,加之后来就随便借了一下,接触电阻估计也很大的,发热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网友K:
楼主的情况可以延伸一下:正常情况下,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功率也就小了,欧姆定律!但不要忽视,在串联电路中,负载电阻越大,功率越大!你说的电缆发热,就是电阻大了,也就损耗功率变大了,此时你的电缆就相当一个负载!

网友K:
有的朋友说电缆接触不好,电流大了,导致发热!在此补充一下,电缆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线缆电流不会增大,只会比原来更小,

网友L:
等电流的情况下,电阻大,发热大

网友M:
铝线有破损,很快就完蛋的

网友N:
这相有过流的地方,带载的时候电压都均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