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记得以前有过几次测量电机阻值,想判断电机是否烧坏。用一块正常的数字万用表测量三相绕组,数字万用表的数字一直跳动,无法稳定,而且跳动的范围很大,没法提供判断依据。表笔接触良好,万用表正常,问问是什么原因。《转自网络》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机阻值,别闹了

网友B:
万用表测电机阻值只能参考,测电机的阻值要用专用的仪器

网友C:
电机的大小也不一样,大的电机用万用表不容易测量的准确!我们常用的是MF-47万用表

网友D:
安捷伦的入门级数字表也得将近千元。杂牌便宜的数字表实在是不能用。国产的胜利优利德的中端表一般用户可以考虑。

网友E:
小功率的电机用万用表勉强可以判断三相绕组阻值,大的就不用想了,必须电桥。昨天一车间电工班长告诉我一台22KW电机三相绕组阻值不同而损坏,问他如何得知,回答用万用表测量,我当时回他,继续学习吧。

楼主:
不太同意楼上观点,不能以偏盖全

网友F:
比如电机负载是个风机叶轮,停机测量电机且风吹叶轮带动电机转动,万用表数字会跳动。把电机转子固定住再测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小功率的电机用万用表勉强可以判断三相绕组阻值,大的就不用想了,必须电桥。昨天一车间电工班长告诉我一台22KW电机三相绕组阻值不同而损坏,问他如何得知,回答用万用表测量,我当时回他,继续学习吧。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学习才对,万用表测量大功率电机不是不可以。做为参考是可以的。。电机功率越大绕组阻值越小这个大家都知道。

楼主:
废话来着,电机功率越大阻值越小傻子都知道。我也没有说测量不出这个现象,我问的是小功率电机测试阻值,数字万用表跳动?有何良策?(当然电机在不能有丁点转动情况下)

网友H:
有时现场有干扰 他也跳动

网友I:
数字万用表易受干扰,又有采样周期,因此测电机的电阻值并不适用,还没有指针万用表好用。有条件还是采用电桥测为妥,对大电机用双臂电桥,其结果可信。

网友J:
你用200档它就不会跳。

网友K:
测量电阻,阻值跳动原因有这样情况:是电机转子和定子有剩余磁场存在。最好电机主轴不要转动。也可以将电机电源断开。将电机UVW短路,转动电机轴转几圈。把电机内的磁场消耗掉,再进行测量。

网友L: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手上的安捷伦表昨天量个15KW的,相差0.2欧,最后通过直通交流接触器来排除变频报过流的故障。

网友M:
用个指针的表看看

网友N:
建议还是用指针表合适。数值表输入阻抗高,一点点微弱的变化都能引起数值的跳动!
买个老货MF500型或者MF47型的

网友O: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见到过第一块数字万能表开始,就一直不喜欢数字表,就是因为它的灵敏度太高了,容易受到干扰,数字乱跳。

所以我一直都青睐指针式万能表,起码指示稳定,虽然精度不高,但在不需高准确度的前提下还是能满足要求的。

但是,数字表也有它的好处,就是测量精度够高,也能测量小阻值。如果不是为了得到准确测量结果,我一般不用数字表。

网友P:
和表有关系,我也用数字表测量电机绕组阻值,数字基本上在个位以下跳动,直接无视,因为,电机绕组用万用表测量只是参考,如是表跳得离谱,建议直接把表扔了,我用个胜利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一个与外界毫无联系的木棍,表计显示200V,这样的情况不用再伤可贵的脑细胞了!

网友Q:
那得看你是多大电机了,小电机还可以测测,大电机肯定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小功率的电机用万用表勉强可以判断三相绕组阻值,大的就不用想了,必须电桥。昨天一车间电工班长告诉我一台22KW电机三相绕组阻值不同而损坏,问他如何得知,回答用万用表测量,我当时回他,继续学习吧。
对于技术每个人都应该是做到老学到老的!那位电工班长用万用表测量判定电机已经烧了,估计是测量三相绕组阻值极其不平衡,表情难道领导能够用电桥测量测量出这台电机三相阻值平衡来?

网友S:
有剩磁还是电机在转动?

网友T:
回复 网友R:
电机不转为啥量电阻要跳?为啥咱量的就不跳,万用表可做一般测量,判断。

网友U:
我用万用表只量过小功率的电机,大的没试过!

网友V:
是不是表面氧化 没接触好导致的!

网友W:
四五百块钱的 福禄克非常好用 准确

网友X: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机阻值,别闹了
平时现场维修检测电机阻值,不用万用表,用什么

网友X:
回复 网友E:
想想你的当时的表情,再加上这样的语言......真气人啊!
刚刚用万用表检测了一台22KW的电机,阻值不准确不假,做参考完全可以

网友Y:
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机电阻跳动厉害有几个原因:
1.电机还没完全停止,转子的剩磁使电机绕组出现脉动的感应电压;
2.附近的电磁干扰使电机绕组出现感应电压,影响测量结果;
3.有些数字万用表是自动换挡的,它会从最高慢慢换挡,最后读数才会稳定下来;
4.电机的电阻都比较小,有时接线端子表面氧化,与表笔接触不良也会使电阻跳动比较厉害。

网友Z:
电机有剩磁,数字表仅供参考。

网友AA:
用万用表测量15KW以下电机还可以,有个阻值,往上的电机得用直流电阻测试仪测量,再说电机好坏未必测量阻值,很多方法,就算三相平衡,接地照样不能用,摇表直接搞定,万用表判断有无断相即可

网友AB:
回复 网友R:
关键时刻还得用摇表

网友AC:
判断电机主要还是要靠经验!当然好的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万用表用福禄克的就不错!

网友AD:
没有跳动啊

网友AE:
反正我有一块送给我的F15B特别稳定,另外就是胜利仪表很不错

网友AF:
做电工这么多年,仅靠一块47型指针万用表判断电机的好坏,电机从几百瓦到100千瓦以内,全指望这块表来判断,没失误过。因为没有别的仪器供使用表情。数字表仅偶尔用下,感觉没有指针表好用。

网友AG:
用指针表测量 稳定些,另外 阻值更小、精度更高的就得用电桥了。

网友AH:
在测量电机之前,先用万用表的两表笔短接,在电阻档,看显示值是多少?是否稳定?然后将电机的三端子短路(正反旋转消除剩磁),再去测量看看。是否就是一个稳定的电阻值了呢?

楼主:
@31楼兄弟,摇表仅测电机绝缘好坏,我们大家讨论的是测电机线圈阻值

网友AI:
我用的优利德的数字表。测电机阻值是从小慢慢长到定值,跳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