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型号6SE7021-0TP50-Z,报A017故障,没有找到准确的故障码含义。特来此询问各位高手。另外谁有6SE7021的使用手册可以给一份万分感激。

网友A:
用于封锁逆变器脉冲的开关已打开(X9端子5-6)

楼主:
对,我查的6SE70的手册是这样的,但是我这个板子,X9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封锁逆变器脉冲的开关已打开(X9端子5-6)
对,我查的6SE70的手册是这样的,但是我这个板子,X9是空的

楼主:
求高手,我CUCP板子上的三个灯,红黄同时闪,我把板子复位后,现在A017没了,红黄灯还是闪

网友B:
看看诊断信息和指示灯的含义

网友C:
用于封锁逆变器脉冲的开关已打开(X9端子5-6)    这两个端子短接就消除那个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