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我在帮别人安装房车电气部分时遇到个难题,太阳能发电是24伏,照明灯具没有24伏包括遥控部分都是12伏,从电瓶中取出12伏不安全,我想用LM317调成12伏供灯具及遥控使用,功率大约直流12伏200瓦。简单点的有这种模块吗,7812三端稳压不行容量不够。

网友A:
到木宝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木宝上看看
--没有

网友B:
直接用LM317输出功率是不够的需要用大功率三极管来扩流才能满足要求。
市面有可调电源模块 12A降压 24V转12V买。

网友C:
上百度搜搜应该有。

网友D:
24v转12v车载电源降压器,宝上有卖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5.WNpfNm&id=522766706833&ns=1&abbucket=9&skuId=3112171161731

网友E:
DCDC模块也能实现,就是价格可能稍贵点。

网友F:
楼猪想自己开发吗?

网友G:
LM317也是电流不够。

网友H:
灯具可以串联,遥控电路用7812.

网友I:
太阳能供电的话用DC/DC模块吧,效率高,这种模块某宝一大把,价格便宜。用线性电路的话,损耗大。

网友J:
这个考虑到能效,还是购买DC-DC模块,线性稳压模块说白了就是一个自动可调电阻罢了,大功率降压时就是一个巨大的电炉,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K:
买个24v变12v的电源吧,估计用lm317提供不了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L:
200W 功率很大了,怎么可能靠LM317呢,要做个开关电源了。

楼主:
房车电气部分已安装完成,DC12V照明灯及装饰灯带【LED】全部串联接24伏电瓶使用,房车扩展升降遥控部份电源用LM7812稳压提供。

网友M:
12V200W差不多9A电流,LM317直接驱动肯定不行

网友N:
这房车挺漂亮的

网友O:
用7812加几个大功率三极管既可。

网友P:
直接用吧----电池在这里起稳压器的作用

你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