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W 三相电机烧了

楼主(2016-07-12):
厂家过热给配的是1.2A ,结果电机烧了。领导说过热没问题。
上个图片,大家看看吧 肯定有40W 的电机
大家说过热应该选择多大的。

网友A:
400W就没问题了。

网友B:
配40W电机这么小的热继电器我还没见过

网友C:
换个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D:
保护肯定没做好

网友E:
是不是电机配的小点了

网友F:
40W太小了吧

网友G:
40W?那么小的三相电机第一次听说,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H:
40W  三相380V的?

网友I:
着没见过这么小的三相电机

网友J:
这么小过热似乎不太好找,前段时间有一个三相的小风扇也是几十瓦的,就那么接上了。

网友K:
头一次听说40W的电机!

网友L:
听领导的吧,40W电机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1.2A都大得离谱,但你在建议未果的情况下还是听领导的,过热只调1.2,1.19都不调!

网友M:
你的风扇是变频电机用的吧,西门子的热保护自动空开有,可调的,德力西的太小可能就没有了

网友N:
确定是40W的电机  ?

网友O:
40W的小马达,常见于单相家用级风扇,不过都是单相电容式的风机马达。

网友P:
怎么电机这么小

网友Q:
真的,在工控行业里,什么都有啊!!我也是头一回听说40W三相电机,但是1.2A也差不多吧!

网友R:
1.2A确实有点太大。用变频器呗

网友S:
是电机选择小了。

网友T:
标示困惑。40W的380V电机

网友U:
40瓦的电机也太小了吧,400瓦的还有可能。

网友V:
用速断    RT32 0.5A

网友W:
40w能值几个钱!烧了就换新的!要保护就用保险!热继感觉该淘汰了

网友X:
热保护是有点大。

网友Y:
40w ,热继电器1.2a大了

网友Z:
40W的电机,也就是0.1A左右电流,按10倍算,启动电流也就1A,1.2A的FR起不了作用啊

网友AA:
这么小的电机 这么大的电压用什么热继 直接上保险丝得了

网友AB:
一般变频电机上的散热风扇就几十瓦,没那么小的热继电器,我这之前也经常烧,换成0.1A的保险丝吧

网友AC:
过载保护应该选择0.15~0.3A.你是40W的设备呀

网友AD:
这个热继的值调大了吧。

网友AE:
估计是小水泵电机,那么小还不到0.1A电流怎么保护。

网友AF:
可以热保护器,它是感应温度的。

网友AG:
90瓦的我见过,用14角中间继电器开关,没有热保护,1.2确实大了

网友AH:
配的热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