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TK6100I下载后部分按钮、指示灯和数字输出不显示

楼主(2016-07-12):
新买一块触摸屏,与原有的屏相同,下载后部分按钮、指示灯和数字输出不显示,不知怎么回事?
目前只在办公室下载完,还没有去现场与PLC连线。

网友A:
凡是用到PLC内部变量的,离线都不能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过一个TK6070IH,在没有连接PLC时好像是可以显示的。
一会儿去现场连接试试
现有的可以显示的按钮连接的也都是PLC的内部变量啊,数字不显示可以理解,其他的也不显示......

网友B:
不连接PLC,有些会显示不出来,连接上就好了

网友C:
连上就有了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连上就有。

网友A:
具体一点凡是读取PLC的都不能显示,按钮属性是写入PLC的就可以显示其固有的图形。

楼主:
去现场联机测试,可以正常显示
离线状态下,有自动/手动切换按钮,是写入,也是没有显示,其他的写入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E:
没连上PLC,当然显示不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疑惑的是自动/手动按钮不显示,手动控制电机启动的按钮可以显示,同样连接的是内部的M

网友F:
通讯成功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