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从测试板拆下的开关变压器(未使用,八成新),焊接到新的电路上,空载通电会滋滋响,有三路输出(+5V、+15V、-15V)都偏高(+7V、+20V、-20V),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查电压升高的原因吧,是不是稳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有西门子开关电源的内部电路图吗?

网友C:
好象知了的叫声?
检查稳压,换电容

网友D:
带点假负载,开关电源不能空载的。

网友E:
震荡激励电路供电电容重点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到了  反馈回路有个电阻取值有问题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到了  反馈回路有个电阻取值问题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  输出端  都有并上一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查到了  反馈回路有个电阻取值问题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到了  反馈回路有个电阻取值问题  谢谢了
能上图 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