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流量计选型

楼主(2016-07-12):
有没有用的较好的记录瞬时流量的流量计。给推荐下。

生产线上使用的,用来测量产品通过压缩空气的瞬时流量,然后做记录,使用频次较高,要求瞬时流量记录准确,反映灵敏,使用稳定,读数方便。。大家使用过的有没有合适的给推荐下!!!!!

网友A:
压缩空气流量计很贵啊!
我们原来也准备计量压缩空气
后来找了好几个牌子的流量计
都是价格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用的是玻璃转子流量计,,人员读数存在主观误差,,所以现在想换一下,,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B:
  专门的流量记录仪产品现在基本没有了。大多是通过流量计转换为4-20MA的标准信号,再用记录仪进行记录,可用有纸或无纸记录仪进行记录,但记录仪的价格较高,如只是显示瞬时流量,用流量积算仪就可显示和累积流量。
   流量计测量的准确性和灵敏度取决于设计选型、测量原理,而流量传感器起主要作用,而记录仪仅是忠实的记录被测信号而已。如果已习惯用转子流量计,则可以考虑用带电流输出信号的转子流量计,再配台单点记录仪就行了,实施起来改动也不大。

网友C:
我们这用的一款流量计就是能够读取瞬时流量的。看你传的照片应该是想人工记录流量吧?

网友D:
买个涡轮流量计 应该问题不大 找个厂家把量程说下就好了

网友E:
玻璃管的便宜呀,估计百十元就解决了。要好的用日本掘场的瞬时气体流量计。比较贵,万元以内。可以在百度里搜。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流量范围,你可以试试天津讯尔的涡街流量计,精度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目前只是读取数据,然后人工判断是否合格,不做记录,,,。如果改成仪表的话,可以考虑自动判断是否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验过,,读数不稳定,,在生产线使用时,都是操作工人,可读性不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玻璃转子的远传,,,可以考虑下,,试试效果先,,,

网友G:
涡轮流量计就能满足要求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用仪表配合plc+labview做自动判断,比现在的模式好多了。

楼主(2016-11-07):
回复 网友C:
是的,,人工记录,,暂时不需要自动记录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