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本人菜鸟学历不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PLC存储器问题,不要见笑。
如图中,VW100由VB100   VB101两个字组成,V是存储器区域,W是字的意思,W由两个B(字节)组成,但是为什么VW100是这两个字节组成,这其中的计算方法是怎么样的,求教!

网友A:
图片上说的很清楚了啊  vw100在存储区 就是两个字节 vb100和vb101  字只能用偶数表示(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大神别较真)  就是有了vw100 就不能有vw101 会地址重叠 vw100 下个就是vw102  如果用vw101的话 下个就是vw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说的很清楚了啊  vw100在存储区 就是两个字节 vb100和vb101  字只能用偶数表示(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大神别较真)  就是有了vw100 就不能有vw101 会地址重叠 vw100 下个就是vw102  如果用vw101的话 下个就是vw103
那,VW100由VB100  VB101这两个字节组成,这个组成方式,是不是已经在硬件上完全固定死了,不存在什么算法,就像一个省固定由那几个市组成一样
是不是这样个概念呢

网友B:
请参照台达说明书中的解释,所有品牌的PLC都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照台达说明书中的解释,所有品牌的PLC都大同小异。

根据这来看,跟我想的是一个意思了两位为1字节,两字节为一字,一个双字说到底就是那8位,只不过是组合方式不一样

网友B:
“两位为1字节”?

错!8位为1字节。

“一个双字说到底就是那8位”

错!一个双字是32位。

网友C:
不用想得太复杂,就是这么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位为1字节”?

错!8位为1字节。

“一个双字说到底就是那8位”

错!一个双字是32位。
你说的这个位是二进制数字个数,我说的位是组成一个字节的两个单元。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想得太复杂,就是这么规定的。
是的,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