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1、看到有的资料说“通常情况下,在执行某个中断子程序过程中,不允许相应其他中断请求”,但是三菱的FX2系列不是允许中断嵌套的吗?如果在执行某个中断子程序过程中,不允许相应其他中断请求,如何做到中断嵌套?
2、在开中EI和断中DI之间的区域成为允许中断区间,那在中断嵌套允许的条件下,中断子程序中是不是也要加上EI和DI?如果子程序中不加EI和DI,算不算是这个子程序中不允许相应中断,也就是不能发生中断嵌套?

楼主:
求各位慷慨解囊,指点迷津。

楼主:
有没有人回复一下啊

网友A:
楼主编程仿真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看到有的资料说“通常情况下,在执行某个中断子程序过程中,不允许相应其他中断请求”,但是三菱的FX2系列不是允许中断嵌套的吗?如果在执行某个中断子程序过程中,不允许相应其他中断请求,如何做到中断嵌套?
2、在开中EI和断中DI之间的区域成为允许中断区间,那在中断嵌套允许的条件下,中断子程序中是不是也要加上EI和DI?如果子程序中不加EI和DI,算不算是这个子程序中不允许相应中断,也就是不能发生中断嵌套?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多谢,一直找不到这个合适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