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我手里有400瓦东芝变频器,输入220伏单相,输出三相。搞了个松下200瓦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拉断了。不用编码器。用变频器带伺服电机效果如何?要求经常正反转变化,启动停止要求比较快。 当然伺服电机的电压和变频器不太匹配。精度当然不要求多高,比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应该有优势吧?

网友A:
当普通电机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亲、您可真会玩!

网友C:
楼主能叫你一声才哥吗?这样的配置头一回听说

网友D:
才200瓦,拿来做什么好啊,优势没办法体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功率是够用,我要的是伺服电机的快速启动停止,用变频器是为了方便调速和正反转。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好几根都断了。就当普通三相同步电机用。这样用不知道会不会发热严重。电压不太匹配。

网友E:
东芝AS1变频器才可以拖PM电机,就是永磁同步电机,其它系列就白搭了。去掉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可以试一下!

网友E:
我没这样试过,支持楼主试一下。需要变频器的资料找我。哈哈

网友F:
没用过呀,估计好用不了。

网友G:
要达到什么效果啊?

网友H:
我是把伺服电机拆了编码器做发电机

网友I:
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到时候记得跟大伙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