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2.5要求的OFFICE和SQL大家怎么弄得?

楼主(2016-07-12):
EPLAN 2.5要求的OFFICE和SQL大家怎么弄得?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 下载链接吗?

网友B:
上面不是讲了吗,要使用64位的OFFICE,否则报表导出功能是不可以用的;
SQL倒是没注意,只是记得EP2.2/2.3在使用SQL数据库的时候只能使用SQL2005,版本高了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分享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s://yunpan.cn/cBvagESQrKSKt
访问密码 ee0e

网友C:
安装一个 64位的 office 就可以啦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没遇到过。。。64位。破。掉。很麻烦,我记得开机摁F8要关掉驱动的签名验证然后才能成功

网友A: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