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拉孔动作如下:当启动油泵电机X0,油泵启动,电磁阀Y1得电,油缸冲头行进到行程开关B点,行程开关B在被触发状态。当脚踩下脚踏开关X4,油缸冲头离开行程开关B点开始回拉向行程开关A点运动直到触发A点到位,然后油缸冲头开始返程回到行程开关B点,触发到B点后停止。完成一次拉孔动作,当拉下一个孔时,再踩一脚踏开关X4,继续上面动作。

网友A:
程序按照要求编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师傅,你看一下我那工艺和控制动作再说。

网友B:
让2楼看什么?很简单的逻辑控制。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不用2楼细看的,总共才这么几个I/O点,这么简单的动作流程。

网友D:
我注意到了,楼主的基本功是差了一点有待长进,面对这堆图纸文字已经头昏眼花乱了方寸对吧?
初学的先学会思考方法很重要,用简洁语言描述过程及要求:
启动油泵——缸进到B点停下——踩脚踏——缸退到A点——再缸进到B停下(第一个循环结束);
第二次以后,踩脚踏——缸进(除了不需启动油泵外其余一样)。

做了这一步再去写程序,然后就是调试查错,排除逻辑冲突。

网友E:
内容已删除

网友F:
两天也可以搞定了 安装电器柜。

网友D:
呵呵,难道没有发现流程要求有问题吗?第一个循环二次缸进到B点停下,如果算结束了,下一次的循环又何来缸进?必须回到A点才能结束,那么,其实只需要缸进退一次就是一个循环了,还是要进退两次才算一个循环?

网友G:
这么简单,我给你继电器搞定

楼主:
9楼Kate大师,动作控制如你6楼叙述那样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是油泵运行、油缸到达B点停下待命;
后面的:脚踏——缸退——缸进,结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动作就是你22楼说的那样。Kate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D:
Kate大师,请教梯形图怎样写?麻烦指教

网友H:
才几个动作 怎么不出来。 虽然你说的明显不太清楚 ,太约意思已经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25楼大师,这指令表怎么转成梯形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Kate大师,请教梯形图怎样写?麻烦指教
你应该把你错误的程序贴上来,会有人给你纠错的。

网友I:
16楼的程序就可以用,直接用STL简单明了

网友J:
工序流程已十分详细了,按流程编程即可

网友D:
可怜的娃啊还没搞定?15楼的程序鱼身鱼尾都有了还差个鱼头,你要自己添上。可能你还没能弄明白步进指令,给你一条用常规逻辑指令的路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Kate大师傅,我怎样把指令转换成梯形图。求大师们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梯形图了,用汉字是让你容易理解逻辑关系而已,你把汉字代换成你要使用的X、Y点。

网友K:
回复 楼主:
最笨的方法,先用继电器线路画出来,再转成阶梯图。

网友L:
逻辑很清楚,怎么会编不出来呢?

网友M:
楼主静下心来学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各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