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has not been started!  Please start the Service.怎么办呢?有比重装软件更好的方法吗?求指教!

网友A:
管理工具——服务中手动启动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工具——服务中手动启动服务。

试过了 启动不了 出错代码122

楼主:
等高手给于指导  谢谢

网友B:
授权服务没有启动所致,试下停止服务后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授权服务没有启动所致,试下停止服务后重启
授权启动后 马上就停止了

网友C:
软件重装一下,看能不能启动服务,最好不要安装驱动精灵,装了就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重装一下,看能不能启动服务,最好不要安装驱动精灵,装了就有这个问题了!
REPAIR之后已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