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伺服已跑到最快速度了,但实际负载的速度并没达到要求,想通过换导程更大的丝杠来加快速度,
伺服的功率要加大,这个时候精度是否会有所有降低呢????

网友A:
程序做修改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程序不用改,记脉冲个数就好了,直接调电子齿轮比。

网友C:
如果确认伺服转速最快了就只有加大丝杆导程或减小减速比,

网友D:
精度会有一点点影响,电机增益要调好。

网友E:
多少会影响一点

网友F:
比如10000脉冲以前走10mm现在走20mm 单个脉冲的距离大了精度肯定有点影响

网友G:
最好重新调校整定下,而你更改丝杠导程其实只要算好脉冲数然后调下电子齿轮比就好。

网友H:
精度影響不大 加大導程 系統的慣量也變大 你的電機是否扛得住 這才是你要考慮

网友I:
精度会受到影响,但不大

网友J:
单位脉冲对应的距离变大  就看你程序怎么处理

网友K:
电气误差基本为零,主要是机械误差

网友L:
没有影响是不可能
如果精度不高应该是可以通过调整程序进行修正的!

网友M:
电机惯量与扭矩满足的情况下,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N:
丝杠本身的精度应该也会一起变化吧

网友H:
又是一堆 將解析度當精度???!!!!

网友O:
双螺母研磨丝杠

楼主:
丝杠导程变大了,伺服会换更大一点的,而且会调整电子齿轮比,对应的还是1000个脉冲走1mm,或者100个脉冲走1mm,这样会影响精度吗???

网友K:
这个精度取决于机械配比以及机构精度,伺服电机解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