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OL 的 RT 为什么 不能启动 ?

楼主(2016-07-13):
最近一个 MP370 的屏坏了,想暂时使用一台触摸平板的一体机带替代使用一段时间 ,可是安装发 RT 软件后,一打开运行就出现如下这个窗口,是什么 意思呀 ?

网友A:
问题是能替换吗?

网友B:
路过 等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替换呀,因为我原来帮朋友厂的 S7 PLC 改过一台是 PRTOOOL RT 运行的平板都运行正常,这一不知道什么情况 ?

网友A:
既然有原程序,就不必要纠结停产了,换277的屏也可以。

网友C:
西门子客服应该有办法,400810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