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各位大侠:
  最近看老外的触摸屏程序,有点疑惑?
为何他们访问变量总喜欢用多元的,而不是直接访问?
如下图:
为何不直接访问DB?.DBW 呢?

难道这样批量添加变量更容易些?

请各位大侠指教!

多谢多谢!

网友A:
程序便于移植  他们都是做成标准 后期套用的

网友B:
见过别人HMI做库,和同事研究了好久整明白了,挺好用

网友C: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的,长知识了

网友D:
做的库文件,易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别人HMI做库,和同事研究了好久整明白了,挺好用

大侠,可否讲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的,长知识了

其实不仅是 INT 数据,他们这么做,
就连显示在触摸屏上的字符串,都是这个模式

比方说,
每台设备触摸屏上都显示一个电子的标牌
型号,电压,出厂序列号等,

如果按照国人的思维是直接放一个包含所有信息的jpg 图片上去,
他们是把图片画好,型号等会变的内容当做变量 空着,
而该内容保存在PLC 的DB块,然后,触摸屏变量直接连接到PLC DB块的字符串

这样的话,长远考虑,
即使设备换了,触摸屏的程序不会有太大的改动。

是不是有点意思?

网友E:
你说的是变量的归类吗

网友F:
长知识了,以后做的时候有了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G(2016-09-20):
高级工程师的做法,对工程好管理,对变量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