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工作需要用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将所有的Setup.exe中的判断操作系统版本的属性全部改为disable,然后进行安装,在提示安装操作系统不符时忽略,继续安装。

可能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老鸟们仍然建议使用Win7系统。

另外:博图软件仍然可以对S7-300/400编程,建议你尽快迁移至博图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InstEd修改在安装文件夹下搜到的所有.msi文件 么

网友B:
博途可以对所有的300  400编程了吗

网友C:
装不了STEp7 只能装博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将所有的Setup.exe中的判断操作系统版本的属性全部改为disable

网友D:
感觉win10目前还不能很好的互溶
我是坚持不用win10
再过几年吧!
1楼的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的Setup.exe中的判断操作系统版本的属性全部改为disable,然后进行安装,在提示安装操作系统不符时忽略,继续安装。

可能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老鸟们仍然建议使用Win7系统。

另外:博图软件仍然可以对S7-300/400编程,建议你尽快迁移至博图软件。
具体操作步骤分享下了 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私信给fujifa都没给我回复,能给你透漏点已经很不错了,再说没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用博图吧,虽然臃肿,但还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