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关于变频器的一些现场遇到的客户要求以及问题我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我现在刚学变频器会了一些简单的面板操作和参数设置,但是现场动手还没有经验。所以向大神们请教一些现场可能遇到的简单问题,你们提出来,我自己试着找解决方法,再从中学习。

网友A:
这个得看楼主是怎么控制变频器,是端子控制还是面板控制等

网友B:
这得根据现场要求来设置了

网友C:
变频器现场的调试,分为本体运行问题和通讯部分的问题,两者都需要极其丰富的行业经验,需要使用辅助工具进行处理现场问题,比如万用表、钳形电流表、手持示波器、笔记本电脑等等等等。

网友D:
一般的就是VF控制 电位器调速 加减速时间 之类的参数设置好了就行

网友E:
等你现场遇到了问题再查手册解决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楼主是怎么控制变频器,是端子控制还是面板控制等
现场问题你觉得可能是面板控制么,肯定是有接端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提前学习,现场解决起来就快多了,而且到时也不容易慌

网友F:
一般国产和日系变频器很简单(建议千万不要买西门子变频器,那个几十万个参数,保证你到死都不会明白怎么设定),说明书一看就明白

网友G:
说明书多啃几遍,了解功能及对应参数就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场问题就没有用面板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去纠结了好么,只是想说你抓错重点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变频器改变频率会改变输出功率么

网友H:
现场比较复杂,变频器现场安装调试,不是一两天就学好的,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行。比如原变频器坏了,需安装其他品牌的变频器,没有说明书,现场又不方便上网怎么办?变频器不定时停机怎么办?变频器莫名其妙出故障,原因不明怎么办?遇到干扰怎么办?怎样排除干扰?又怎么知道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现场的问题。恒转矩负载如何调试?恒功率负载如何调试?平方率负载如何调试?变频器与PLC,变频器与DCS如何接线,怎样调试?如何查找和排除控制柜故障?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参加讨论与交流。
最后提个问题:安装变频器后,变频器50HZ运行时,电动机转速比工频运行时转速减小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场比较复杂,变频器现场安装调试,不是一两天就学好的,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行。比如原变频器坏了,需安装其他品牌的变频器,没有说明书,现场又不方便上网怎么办?变频器不定时停机怎么办?变频器莫名其妙出故障,原因不明怎么办?遇到干扰怎么办?怎样排除干扰?又怎么知道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现场的问题。恒转矩负载如何调试?恒功率负载如何调试?平方率负载如何调试?变频器与PLC,变频器与DCS如何接线,怎样调试?如何查找和排除控制柜故障?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参加讨论与交流。
最后提个问题:安装变频器后,变频器50HZ运行时,电动机转速比工频运行时转速减小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问到重点了

网友I:
果然是小白,慢慢来,给你出个问题,变频器偶尔报模块保护,电流都在额定范围内,说说你处理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流正常的话控制板逆变电路没问题,那就是外部原因,可能是外部环境温度过高导致模块过热,或者是风扇损坏散热不好

网友J:
我觉得楼主还是边调边找资料记得深刻。没有碰到实际问题,你现在问了很快忘记了!

网友K:
说明书的内容很多 ,一定多看几遍,从中找到你需要 的,实际需要的参数没几个

网友L:
现场问题,我认为更多的是自动化与传动系统问题。对于刚接触的人来说,往往喜欢把目光集中在了变频器上,因为觉得他高深莫测。其实,变频器如果在家里就调试好了。参数设置了。一般不会出问题的。现场更多的问题是反映在安装布线的EMC准则上,做得如何?是否符合自动化与驱动的系统安装规范了?这是主要的。只要安装接线符合要求了,正确了。系统才能可靠的、稳定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