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弯钢丝机

楼主(2016-07-13):
这种弯钢丝机的旋转头结构有没有哪位知道,那个旋转头是伺服带动的,但不知道是用什么传动方式。还有旋转头与中间那个卡钢丝的是可以上下移动,这个是不是用油缸控制的。

网友A:
没有见过实物,还真不好研究呢。
电控不是最主要的,工艺和机械部件才是最重要的,估计触摸屏里面会有很多设定的配方可供选用。

网友B:
版主,上个程序看看。

网友C:
这个最主要还是机械结构。伺服只是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上个程序看看。

我没做,只是在想象一下会是怎样的结构

网友D:
感觉这台设备巧妙的地方在机械上

网友E:
想抄一台吗?直接去厂家看。

网友F:
机械部分技术及含量高

网友G:
楼主这款是否用两个伺服控制的,曾经修过里面的伺服器,但具体原理还不得去梳理清楚。

网友H:
具体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看图来猜吧。伺服可能是用来定位长度的,因为这个有个长度的。三组矫直轮,除中间手动,前后两组,都是可以电动的,这个一般用液压的。

网友I:
不会是伺服转动的角度。控制的吧。

网友J:
机械技术含量高

网友K:
看看网上有没有动作视频。

楼主:
网上的工作视频很多,但看不到内部结构

网友L:
旋转头是用伺服驱动的,可以用齿轮传动或同步带,旋转头上下动作可以用气缸

网友M:
机械设计得巧妙!

网友N:
没见过带私服传动的。

网友O(2016-11-03):
  通过楼主的图片,做如下分析:该机器只能做平面上多角度弯曲,钢丝经多组校直轮校直,伺服电机传动加定长。其中卡钢丝的那个东东,很有可能是油缸带动(如果该设备带裁断的话),否则就用气缸,经济实惠。旋转头使用伺服控制,用爪形链条之类连接。同步精度好,又满足力量的要求。
  两台伺服电机,一台定长送钢丝,一台旋转任意角度,通过编程可储存多套参数,根据需要调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通过楼主的图片,做如下分析:该机器只能做平面上多角度弯曲,钢丝经多组校直轮校直,伺服电机传动加定长。其中卡钢丝的那个东东,很有可能是油缸带动(如果该设备带裁断的话),否则就用气缸,经济实惠。旋转头使用伺服控制,用爪形链条之类连接。同步精度好,又满足力量的要求。
  两台伺服电机,一台定长送钢丝,一台旋转任意角度,通过编程可储存多套参数,根据需要调用。
看起来你玩过的样子,我维修过的跟你说的不一样

网友O:
原理都是一样的,你用个圆的,我用个方的,改动一下。都用一样的,那就侵权啦

网友I:
哪个头极有可能是伺服带着减速机力气很大。控制转动角度弯出来的。也有可能是纯机械的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通过楼主的图片,做如下分析:该机器只能做平面上多角度弯曲,钢丝经多组校直轮校直,伺服电机传动加定长。其中卡钢丝的那个东东,很有可能是油缸带动(如果该设备带裁断的话),否则就用气缸,经济实惠。旋转头使用伺服控制,用爪形链条之类连接。同步精度好,又满足力量的要求。
  两台伺服电机,一台定长送钢丝,一台旋转任意角度,通过编程可储存多套参数,根据需要调用。
看起来你玩过的样子,我维修过的跟你说的不一样

请问一下你维修的是通过什么传动的,我现在的打算是用同步带,不知钢性怎样,剪断与伸缩用液压缸。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通过楼主的图片,做如下分析:该机器只能做平面上多角度弯曲,钢丝经多组校直轮校直,伺服电机传动加定长。其中卡钢丝的那个东东,很有可能是油缸带动(如果该设备带裁断的话),否则就用气缸,经济实惠。旋转头使用伺服控制,用爪形链条之类连接。同步精度好,又满足力量的要求。
  两台伺服电机,一台定长送钢丝,一台旋转任意角度,通过编程可储存多套参数,根据需要调用。
看起来你玩过的样子,我维修过的跟你说的不一样
请问一下你维修的是通过什么传动的,我现在的打算是用同步带,不知钢性怎样,剪断与伸缩用液压缸。
那个是价格较贵,行星减速机直接配交叉轴承,;
如果是同步带的话刚性差,有可能起步弯折位置达不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在网上看先进一点的都是有专用系统,速度最快的是法国纽曼的,我们现在是用触摸屏加PLC,因为线径小所以考虑用同步带,如果不行就只能改齿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