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换过可控硅触发板,还是报,第一次接这品牌型号机器,不知道如何测可控硅触发板,是否触发,这个故障是那里问题,这型号有没有充电电阻?能不能给一张主回路的电路图看看,主要结构,谢谢

网友A:
我这两天没事,看您在论坛上发求助帖,又在qq群里发帖。我回一下吧,不一定一定能正确,但您可以做参考。斯耐德atv61报警充电故障crf2:
1,单独控制可控硅触发板型号(如pn072139p902)的缘故;
2,可控硅模块;
3三相电源取样电路(u.v.w三相电源的弦波,取样后得到触发脉冲,经触发板处理倍频后,输出触发可控硅的脉冲,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脉冲就没有触发脉冲,示波器可以看出来。
4,触发板控制信号,由cpu控制板过来,光耦隔离了的。
5,触发板另有一路数字输出,应答控制信号。这个信号不正常,变频器不报警停机,会相当的难查。如果测母线电压都正常(检测也正常),就要查这一路了。
斯耐德变频器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尤其是大功率的,这里仅仅指充电电路这一块,不同理解欢迎指出。

楼主:
一直在修这台机器,都没时间,谢谢楼上的,可控硅拆下来了,想测一下,不知道这个怎么测量

网友B:
报SCR充电可控硅故障 首先看下P+和P-端有没有540VDC电压   如果没有 检查可控硅和可控硅触发板(也叫软启动板)  如果有540VDC电压  那问题在检测板上面 160KW的 检测板和电源板是分开的  160KW以上电源板和检测在同一块板上面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修这机器,没时间看贴,换过可控硅三个,在家里试机正常,到现现场,试机过几分钟又报“充电可控硅故障”测电网电压420V,母线电压582V,是否过高?报“充电可控硅故障”是因为什么原因会报的?

网友C:
看母线电压显示多少?检测不够可能会报这个故障。

网友B:
检测板坏了

网友D(2020-06-09):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这位师傅,施耐德变频器报可控硅故障,发现是软启动板无工作电压,正常应该有多少伏的电压啊?

网友E(2025-08-24):
回复 网友D:
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