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漏电总被电

楼主(2016-07-13):
台达伺服漏电总被电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楼主:
型号asda-ab    0421

网友A:
接地有没有接。

网友B:
做好接地还漏吗,是不是电机线哪边露铜了啊,我们这解决办法找供应商然后换或者他直接来解决。

楼主:
电力线和编码器线都是用屏蔽线当的地线~都连接很好的~有时候像针扎的电一下~有时候会麻麻的

网友C:
一般都是接地不好感应电所致
测试绝缘就知道根源

网友D:
检测下接地试试!

网友E:
接伺服电机与不接伺服电机测下是什么情况下漏电

网友F:
没接地吧

网友G:
伺服电机漏电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设备可能有感应电存在,设备未接地,造成摸电机感觉有电。
2.电机耐电压测试不同过,定子部分存在异常。通电后造成漏电异常。

网友H:
地线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