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准备使用3台FX3GA,使用CC-LINK通讯,1主2从,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主要是考虑到成本问题,压的太死了

网友A:
考虑成本为什么不用485组N:N网络?

网友B:
可以,不过CC-LINK模块价格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N:N数据交换量太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办法,网络是少不了的了

网友C:
FX3GA本体不支持直接使用三菱自家的CCLINK现场通讯总线,请追加购买3个CCLINK扩展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看过资料,是FX3U-16CCL-M和FX3U-64CCL,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看过资料,是FX3U-16CCL-M和FX3U-64CCL,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N:N数据交换量太少

就是,搞不明白,三菱FX的N:N交换量这么小,就是不改。

以前就想用N:N ,因为交换量小,改成松下的了

网友E:
没有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高速计数器的话,用Q00UJ加CC-LINK远程模块是不二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N:N数据交换量太少
那就采用触摸屏做中间连接,那样除了速度稍慢,变量交换倒是不存在问题

网友F:
FX3GA主机可以扩展CC-LINK网络的主站或是从栈模块。
如果是用N:N网络感觉交换的数据量不够,可以考虑用几个定时器做分时传送,这样交换的数据量会多些,成本还低,当然前提是这个通讯的时间要求不高。

网友G:
每一个型号有他存在的必然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因为有很多伺服,又要控制成本,才选择了这条路

网友H:
回复 楼主:
N;N单位时间数据量小,可以考虑自己做轮询程序,把所有数据分包传送。有些实时性高的最优先。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赞同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这有些地方改造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这样做过,还有像我的三菱通讯变频器也是自己写的轮询。当然如果对于通讯理解不够深的话肯定是不建议这样做,很容易把自己玩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有很多伺服,又要控制成本,才选择了这条路
实际上:伺服电机较多控制成本的话建议信捷XCM系列,那个60点主机直接控制10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