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显示安装失败。大家有碰到过吗?我觉得可能是USB口驱动哪里有问题。我之前连过一次的今天用就又需要重新装驱动了,可装不上了。欧姆龙PLC也是一样每次都要去重新装一篇驱动。都必须要去手动查找再安装。求助,不想重装系统。因为这个问题已经重装过一次了。

网友A:
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B:
不说操作系统,就像不给钱包看有多少钱,却要求去选饭店吃饭一样,万一钱不够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因为当时时间的问题我没说明白。XP的系统可以,windows7的系统不行奘不上。

网友C:
台达触摸屏遇到过一次b05能连上,b07连不上的。都是一样的usb线

网友D:
我今天用台达的触摸屏B系列的也是怎么也安装不上驱动,之前用的时候都没有的事,直接都可以连接上屏呀,这次真是郁闷了,弄了半天,也没连上,至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重新安装软件试过了,也不行的,USB驱动需要安装哪种驱动?谁遇到类似的情况给个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