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一通电就烧保险那个1A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13):
通电可以启动,带电机可以运行,但是没听到接触器声和风扇转,风扇220V,换了两个保险都烧了,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下面变压器短路了,还是那个电源插头没选对!电源插头客户拿来没动过!

楼主:
经检查是下面一变压器短路了

网友A:
修好啦?看来还是得多琢磨!

网友B:
G9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