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变频器改变运行频率会改变输出功率么?求详解

网友A:
在工频以下,电压和功率都在变,在工频以上电压和功率都不变。

网友B:
为了保证V/F近乎恒定,也就是电机的磁场不至于出现大的改变.变频器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在工频以上是恒功率.
变频器输出频率与输入功率之间对应关系:变频器输出频率与输入功率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C:
变频器的原理,就是通过IGBT半导体晶体管控制电能功率和电源频率的输送,从而控制马达的转速和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说假如是50HZ提高到60HZ就不会改变电压和功率,50HZ降低到40HZ会改变电压频率,是吗?新人,说错了别怪

网友D:
电压你怎么变?

网友E:
要是用恒压频比法做的软件,在电机额定频率以下是恒转矩,在额定频率以上是恒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