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自己最近买了个3U的 在学编程  想再弄个触摸屏学哈简单的组态之类 以后学西门子的 这触摸屏也能用 请大家推荐个 实用 的 适合初学者的

网友A:
TK6070IP TPC7062等等

网友B:
我自学,用的威纶通触摸屏
别的也没有找到!

网友C:
手上有一块proface的,二手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私信我

网友D:
不用购买实物,威纶通触摸屏的编程软件有在线模拟功能,可以通过电脑的串口与PLC通讯,调试屏程序

网友E:
三菱的屏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模拟,可以和GX simulator模拟联机运行该的,不买实物也可以学习

网友F:
买一个好一点模拟毕竟上模拟的,再说也不贵

网友G:
我刚买一个信捷的

网友H:
触摸屏可以模拟,连上PLC直接在线模拟,一样可以调试触摸屏

网友I:
威伦的TK6070IP新的才400左右 可以弄个玩玩

网友J:
我买了一个新的回来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 过两天弄个玩玩

网友K:
三菱触摸屏不需要实物,而且三菱触摸屏与三菱PLC可以联机模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三菱触摸屏不需要实物,而且三菱触摸屏与三菱PLC可以联机模拟

仅限于驱动选择三菱PLC的情况,其他厂牌的三菱连模拟都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威伦的TK6070IP新的才400左右 可以弄个玩玩
400元买到的一般是水货,淘宝价最低43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 多少钱出 什么型号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J:
昆仑的怎么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昆仑的怎么样
这个品牌更便宜,触摸屏是辅助的,控制主要在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