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懂STL的大神求助!!谁恩能够给我解释解释这段程序啊谢谢

楼主(2016-07-13):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3句,将DB2.DBW0的数据转换为浮点数
第4,5,6,7将转换后的浮点数除以130.0然后乘以27648.0
8,9将上面运算的结果送入PQW336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3句,将DB2.DBW0的数据转换为浮点数
第4,5,6,7将转换后的浮点数除以130.0然后乘以27648.0
8,9将上面运算的结果送入PQW336中。
解释的太到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STL高手!

楼主(2017-01-16):
回复 网友A:
除以130再乘以27846,这些运算的意义是什么呢?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8,9段是将结果取整后送入PQW336中
如果说这段程序是先除以27648.0再乘以130.0还好理解,
像你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估计只有做程序的人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以130再乘以27846,这些运算的意义是什么呢?谢谢你的回答
一般,涉及到模拟量模块的量程,例如300系列的27648,200系列的32000都是在做量程转换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