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3):
各位师傅怎样实现三菱q系列plc接收条形码阅读器读取到的信息然后在人机显示呢?用什么编程指令呢

网友A:
条形码阅读器:手持,固定?
型号?
通讯接口:USB,RS232,RS485,RJ45?
PLC型号?

网友B:
条码的数据格式,PLC读取后放在那些寄存器内。然后再读取。

网友A:
编程手册里,找字符串相关的!

楼主:
阅读器型号:基恩士bl300 固定式rs485接口plc cpu型号还不知,明天去看,条码数据格式是啥意思

楼主:
条形码如:MB670P38   由八位字母加数字组成

网友C:
通过串口连接PLC控制器,编制通讯读取指令即可,比如RS指令

网友D:
楼主问题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吧

网友E:
条形码协议?!

网友F:
条形码阅读器读取的值 一般存到PLC的固定地址里 ,你找到那个地址,直接读取用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怎样实现三菱q系列plc接收条形码阅读器读取到的信息然后在人机显示呢?用什么编程指令呢
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的话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楼主:
程序是啥意思呢

楼主:
这程序是啥意思呢
1.[TO K1 K1 K1M2000 K1]中K1M2000是指M2000-M2003吗?M2000代表一个16位寄存器吗?里面存储了数值吗,这条语句具体意思是啥呢?

2.[FROM K1 K28 K4M2000 K1]是从K28这个缓冲寄存器读出16位数据存储在M2000-M2015这16个寄存器中吗?有个疑问,数据没看到写入,怎么就能读出?K28代表一个寄存器16位数据,怎么要放在M2000-M2015这16个寄存器中呢,一个就够了啊   还是我理解错了 这条语句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