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解释啊

楼主(2016-07-13):
我们这的配电房 变压器是两台并联运行的   现在一台变压器后端的电容补偿柜的电容 多台出现漏油现象 观察看 应该都是从电容包边处 渗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A:
不解释了,赶紧换。
注意看,鼓包的也换了。

网友B:
以下是引用2016/7/13 23:48:46的发言:
我们这的配电房 变压器是两台并联运行的   现在一台变压器后端的电容补偿柜的电容 多台出现漏油现象 观察看 应该都是从电容包边处 渗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电容质量问题?
  分析一下 电容投切时间不应少于30秒以上,过压门限不应超过440v,必须是动态补偿,两台变压器功率内阻必须完全相同,可以断定所有电容器出现鼓包现象都是由于短时间内重复投切或电压接近或超过450伏左右造成的,现在国内电容器普遍耐压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引用2016/7/13 23:48:46的发言:
我们这的配电房 变压器是两台并联运行的   现在一台变压器后端的电容补偿柜的电容 多台出现漏油现象 观察看 应该都是从电容包边处 渗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电容质量问题?
  分析一下 电容投切时间不应少于30秒以上,过压门限不应超过440v,必须是动态补偿,两台变压器功率内阻必须完全相同,可以断定所有电容器出现鼓包现象都是由于短时间内重复投切或电压接近或超过450伏左右造成的,现在国内电容器普遍耐压不好,
学习了。谢谢。我们这的电容器很多年都没渗油鼓包。

网友D:
鼓肚子漏油都要更换

网友E:
需要查看补偿电容器服役了多久,如果服役了3~5年的话,是正常的损耗,换新。

网友F:
起火很可怕。

网友G:
赶紧换电容吧,要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H:
鼓包的换了吧,我今年就全换完了。

网友I:
不知谐波可不可能成为其原因(不是指这个例子)。
不知两台变压器、两台电容柜,是不是同时投运的;可先看有无2楼所说的情况。

网友J:
先换电容吧,小心起火
电容鼓包漏油,不是质量就是过压,投切频繁等引起,自己平时注意观察巡视

网友K:
换吧。最好看看电容投切方式和电容参数

网友L:
为了安全起见赶紧换了再说。

网友M:
赶紧换吧,鼓胀漏油都是电容发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