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4):
设备启动即跳ETHT故障,显示故障当时频率2Hz、电流3.6A、电压24.6v,恢复原厂设置判断cup板是3.7kw,电源板和模块是5.5kw的,将参数pr0改3.0,pr9改18A,还是跳ETHT,前两天还正常开着,停机2天就出现这情况,是cpu板参数设置问题还是电源板出问题,请咸工和大神们赐教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吗?这么多人看了

网友A:
脱离负载 试试 不行就换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脱离负载一切正常

网友A:
那就换新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