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4):
手里面有一个项目,一个产品有多个尺寸,每次成产不同尺寸的产品前,需要使步进电机第一次启动调整好位置以后就保持这个位置(无论是否plc断电)都停止在这里,更换产品尺寸时再次调节,调节完后保持新的调整位置。
每个尺寸工作前都手动调节位置。

网友A:
有几个产品尺寸设定几个坐标就可以吧~ 设置点动也行嘛

网友B:
使用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确定所有产品的位置数据并且进行存储。
当调用不同尺寸的产品进行准备生产后,让步进马达提取相关位置数据并执行行走动作。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传感器作为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个好像要做一个程序。

网友D:
简单,没有什么这传感器那传感器的。步进电机肯定是有原点的,只要有一个原点开关,在每次关电以后都要在启动时回一下原点。
做一个产品型号的位置数据表格,把型号编码在触摸屏上,数据寄存在PLC的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里面。这就须要有多少个型号,就做多少个表格,这个表格里填写的就是调机的当前产品位置。就这样就算是停电数据也在,今后只要选择当前型号,步进电机自动会停在设定的位置的。

网友E:
人机中编个界面,然后在PLC中写个长度和脉冲的换算程序,比如测试好1mm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把换算后的脉冲通过指令发送给步进驱动器就可以了,如果要求定位精度高的花,需要增加一个步进电机丢步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