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4):
单位的测试软件使用VC++6.0编的,现在我想加点功能,但是不会用
还有如何获取文本框的内容变成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位的测试软件使用VC++6.0编的,现在我想加点功能,但是不会用
还有如何获取文本框的内容变成数。

CString editText;
int number;

//获取ID为IDC_EDIT1的文本框的内容,内容保存在CString类型变量editText中。
GetDlgItem(IDC_EDIT1)->GetWindowTextW(editText);
//转换为整型
number=_ttoi(editText);

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映射控件变量。

楼主:
谢谢,原来对话框控制编辑器关掉了,所以没找到哪些控件。用关联变量搞定了。

网友B:
都是高手啊。C++都用得这么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对话框控制编辑器关掉了,所以没找到哪些控件。用关联变量搞定了。

关联变量就是映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