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滚动报警怎么做!

楼主(2016-07-14):
三菱的怎么在顶部框框里滚动显示报警

网友A:
如果此屏有走马灯元件就可以。

网友B:
滚动貌似不行吧!
应该可以做成堆积显示最新报警

网友C:
可以的,电脑不在手边,回去帮你看看

网友D:
我觉得是可以的,认真看下手册!

网友E:
这个要学习下,静等结果
先收藏下

楼主:
我看了手册,没看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手册,没看明白
其实设置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你需要在注释中编写你需要显示的报警信息。
然后,在公共设置——报警——扩展报警弹出设置显示中将显示方法改为1行浮动,对于G11,G10系列,可以直接在浮动设置中能够选择。
最后,在画面属性中勾选执行扩展报警弹出显示,并在显示位置中选择上,下或者中央。

网友G:
以前都是做走马灯形式显示,不过现在反日改用威纶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都是做走马灯形式显示,不过现在反日改用威纶了

人家说德系你说德系垃圾日系好,人家说日系你又说反日,人家说国产么你又说国产太差,难道下一步你要说美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都是做走马灯形式显示,不过现在反日改用威纶了
人家说德系你说德系垃圾日系好,人家说日系你又说反日,人家说国产么你又说国产太差,难道下一步你要说美系了?
日系性价比高于其余产品这个是事实(事实我也只是反对行贿破坏市场公平的西门子,诚然西门子小型PLC的确是垃圾玩意呀):但是这几天不是反日么??总得表个态度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我这就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都是做走马灯形式显示,不过现在反日改用威纶了
人家说德系你说德系垃圾日系好,人家说日系你又说反日,人家说国产么你又说国产太差,难道下一步你要说美系了?
日系性价比高于其余产品这个是事实(事实我也只是反对行贿破坏市场公平的西门子,诚然西门子小型PLC的确是垃圾玩意呀):但是这几天不是反日么??总得表个态度呀
反韩!!!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都是做走马灯形式显示,不过现在反日改用威纶了
人家说德系你说德系垃圾日系好,人家说日系你又说反日,人家说国产么你又说国产太差,难道下一步你要说美系了?
日系性价比高于其余产品这个是事实(事实我也只是反对行贿破坏市场公平的西门子,诚然西门子小型PLC的确是垃圾玩意呀):但是这几天不是反日么??总得表个态度呀
反韩!!!
那个:我还是上个世纪用过LG变频器、断路器,现在一直没有用过高丽棒子东西,什么三星手机电脑统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