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4):
使用PLC与PC通信的时候发现使用网线通讯比USB 慢很多,是因为USB直接插在CPU上面所以快么?理论上不应该是网线嗖嗖的么

网友A:
什么plc,西门子smart200
的很快的

网友B:
不一定,因为电脑和PLC控制器通讯,不是电脑与电脑之间的通讯,是嵌入式系统和上位机的通讯,就因为工业以太网总线的通讯速度对于嵌入式系统的优化不够,所以主流的工控设备控制器制造商研制出了针对嵌入式工控系统的现场总线通讯系统。

比如西门子的DP总线,三菱的CC-LINK总线,博世公司开发的CAN总线等等。

网友C:
西门子smart200

我每次给这个PLC下载程序都感觉没下载成功,太快了,一点过程都没有

网友B:
其实,如果单纯讨论电脑是使用USB端口和外部设备的通讯速率快,还是通过网口和外部设备通讯速率快。这要看端口连接的具体情况。
比如USB2.0的速率一般只有2M左右,但是普通的网口通讯速率稳定在10M左右。如果使用USB3.0或者千兆网口,速度更加快,两者的传输速率在50M左右。

楼主:
三菱的Q系列PLC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