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4):
常用的温控器都有PID控制和ON/OFF这两种控制方式,在什么情况下使用PID控制方式,什么情况下使用ON/OFF控制方式?另外在ON/OFF控制方式下也可以进行PID调节吧?

网友A:
要看温控器的具体型号,还要看控制要求,有的温控系统非常简单,只是简单的上下限控制,直接使用开关量。
只有对温度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使用PID+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智能型温控器都有你说的功能,还有能通信的,至于怎么用就看你的工艺要求和你的运用能力

网友C:
只能温控器都有参数说明的  接触过山武的

网友D:
简单粗暴用ON/OFF,精确稳定PID。不过有时候一些加热棒一类的用PID反而坑爹。

网友E:
用PID的控制会精确些!

网友F:
精确控温用PID方式,简单控温用位式控制方式(即ON/OFF),使用ON/OFF控制时不能再使用PID控制。但很多温控仪具有时间比例控制方式,它是位式控制方式的改进,它仍然是靠继电器的动作来控制温度,但其控制效果还是让人满意的。

网友G:
同意1楼和6楼观点,但是还有一种温控器的输出信号是模拟量输出,比如4-20毫安信号。温控器为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