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施耐德71变频器报过热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14):
        各位变频器大神们好,小弟最近遇到一台施耐德71。 110kw的变频器,塑料薄膜厂挤出机主机上面的,电流只能达到120--130a,超过这个范围就会报过热,(变频器发热很大,外壳很烫)变频器已经清理过了,模块硅油也重新打了,风机风力也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里面,装在模块旁边的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把他拔掉或者换个新的试试,这玩意都是从散热器连接到驱动板上的

网友B:
变频器发热很大,外壳很烫,看一下显示温度多少?如果高,说明报警是正常的,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新装的还是运行过一段时间了。很烫,风道不堵的话,有没有风道板之类的,保证风能带走热量,而不形成风短路。

网友D:
是不是环境温度高导致的

网友E:
同意五楼的说法,可能是现在天气太热,散热不良呀。

网友F:
散热不好 最后只能上空调

网友G:
向领导申请一个空调房,这样对人对机都好

网友H:
好像预报警的温度是95度,当然是指内部热电偶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