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4):
AB  plc  梯形图中  输入符号常开n11:3/0    输出B23:33/0什么意思   请问下各位

网友A:
这个得根据你实际情况来看了  AB的地址都是用户自己编辑  想叫啥名字都行 没有X,Y,I,Q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  plc  梯形图中  输入符号常开n11:3/0    输出B23:33/0什么意思   请问下各位

N文件为整形数据专用,B文件为位专用,也就是说,一个整形字的第0位为ON时,一个位字的第0位为ON。

AB通过文件的形式将各种数据类型进行了分类,例如浮点数文件就是F开头,输入为I文件,输出为Q文件。

上面所谓的没有X,Y,I,Q的概念想想也不可能啊,如果翻看其他厂家内存的概念,你会发现也存在输入输出等区域,只不过AB中将这些区域的分配交由用户定义而已。

网友C:
AB的寻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