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1通讯

楼主(2016-07-14):
各位老师有谁用过永宏485与电脑通讯

网友A:
转成232不行吗

网友B:
永宏485与电脑通讯,我做过,不难。

PLC上加485模块,用编程软件设置好通讯格式

按照永宏PLC的通讯协议编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接线方式,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接线方式,麻烦您了

接线很简单哦,就两条线,一个485+ , 一个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