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站控制系统

楼主(2016-07-14):
[upload=jpg]/uploadImages13/d8dca154622de5e4c6b9bf1cab20ab4200780500.jpg#D0D1317FFCDF502A727DC4E2A3807E73.jpg[/upl
还是比较复杂的项目。

网友A:
为啥要用这么多中继呢?

网友B:
好大的家伙

网友C:
全部都是开关量?4个IO模块,每个模块几个点?200点左右的系统,不考虑以后扩展,完全可以上一体机。

网友D:
为什么把中继放最上面呢?和PLC换一下位置不好一点吗?

网友E:
布局要修改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F:
PLC放到最上边好看些

网友G:
空开与大接触器之间加一排线槽就更好看了

网友H:
这还复杂?比这复杂的设备很多哦

网友I:
plc出来了这么一大堆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220V和24V的,控制的东西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个DI和一个DO,两个AI。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详细说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2.2米高的柜子,PLC放在上面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面积有限,只能挤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是的,我们这是为中石化做的项目,所以项目不会那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啊,主要是AI的接线方式,需要短接,所以搞出这么多线。

网友J:
布局看着好乱。

楼主:
回复 网友D:
柜子是2.2米的,PLC放在上面有点太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能你没理清楚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能你没理清楚
这和理没理清楚没关系,中间那一块,开关,接触器,端子排,不觉得看着难受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把中继放最上面呢?和PLC换一下位置不好一点吗?

我也是这样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为了给220电源后加的

网友L:
看了这个布线掉眼泪:你这个瓜娃子,咋就这个乱哇

楼主:
回复 网友L:
指点一下呗

网友M:
那排开关我觉得离线槽太近了!